楼主(2012-05-13):
电机绕组匝间短路有同相绕组匝间短路和异相绕组匝间短路之分,要用摇表才能测出,但我认为,不管是同相还是异相,只要有短路,三相电阻必然发生变化,用数字万用表不是也能测出吗?况且,如有短路,三相电流必然不平衡,用钳形电流表不也是能测出吗?不一定要摇表啊,同行们觉得呢?谢谢回复!

网友A:
既然已经短路了,电流你还能用钳流表测吗?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不准确。

网友B:
电机绕组匝间短路应该用电桥测吧,有人说用机械万用表也能测出来,楼主用摇表也能测出来,请问你是怎么测得?数值是多少?

楼主:
我是1.5KW以下的电机,未跳闸测得三相电流不平衡,拆下用数字万用表测得三相电阻值不一样,没有用到摇表。

网友C:
同相内,匝间短路也有轻重有一匝、也有躲匝,轻得好像用摇表测不出吧,

网友D:
如果是轻微的匝间短路就是用摇表也很难测量的!

网友E:
电机绕组匝间短路应该用电桥测!!!

网友F:
实际情况实际对代

网友G:
电流肯定不好测,用万用表测三相绕组是否平衡

网友H:
其实用什么表都测不出来,只有自制的匝间短路测试仪可以测出来!万用电桥也不行,应为现在的电机制作工艺只有那样,就是新买来的电机,它的三相阻值也不尽相同!

网友I:
用万用表测,测匝间短路还没用过摇表

网友J:
用万用表电阻档可以测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