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3):
电机绕组匝间短路有同相绕组匝间短路和异相绕组匝间短路之分,要用摇表才能测出,但我认为,不管是同相还是异相,只要有短路,三相电阻必然发生变化,用数字万用表不是也能测出吗?况且,如有短路,三相电流必然不平衡,用钳形电流表不也是能测出吗?不一定要摇表啊,同行们觉得呢?谢谢回复!

网友A:
    绕组匝间短路,用万用表电阻档就能查出,匝间短路阻值会变化的。匝间短路电机运行温度高,三相电流不平衡。电机匝间短路原因:1 电机过载或堵转造成电机过热使匝间绝缘损坏;
2 电机的输入电压过高而导致匝间绝缘损坏;
3 电机使用的年头太久,绝缘老化

网友B:
匝间短路用万用表是可以量出来的,不一定要用摇表,如果是同相绕组匝间短路用摇表应该是判断不出来的,摇表主要是用来测绝缘电阻的。

网友C:
任何一种短路都会引起电流增大。

网友D:
7.5KW以的上的电机,就很难用万用表测量了。小电机可以测量一下。如果是相间没有损坏,摇表是测不到到的了。

网友E:
1、轻度绕组匝间短路,用万用表电阻档查不出
2、如楼上所说
解决办法:电桥测试等

网友F:
摇表是用来测匝间短路的吗

网友G:
有些电机匝间短路用万用表都测不出,摇表测相间短路,或匝间短路已经将与铁心之间绝缘损坏的较严重的

网友H:
我们以前单位省事,电机烧了或者有问题后直接送修,有协议包修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7.5KW以的上的电机,就很难用万用表测量了。小电机可以测量一下。如果是相间没有损坏,摇表是测不到到的了。
同意吴老师的观点,万用表测量相间短路是可以的,匝间短路万用表没有这么灵敏,最好用电桥~!而摇表又名兆欧表,顾名思义量程为兆欧,量程这么大,测量匝间是否短路更不准确了。所以摇表是用来测量相间绝缘程度的~!个人观点~!

网友J:
大电机阻值很小,不好测量。。。。。。

网友K:
大功率电动机绕组的冷态电阻都是很低的,几欧姆或者零点几欧姆,用普通的万用表由于分辨率不够,测量的每一相绕组的电阻值只能作参考,不精确。对于三相异步电动机,如果相与相绕组之间出现匝间短路,用摇表或者万用表测量两相绕组之间有一定的阻值,如果该阻值较小,故认为存在匝间短路,如果阻值较大,故认为绕组之间可能是绝缘不好。但是,如果同一相绕组内部存在匝间短路,用普通的万用表测量阻值就不太准确了,这时必须要采用数字电桥来对绕组电阻进行测量比对,如果发现某一相绕组电阻的偏差值超过规定值时,就可以认为该相绕组存在匝间短路。——出现匝间短路之后,由于电阻的不平衡必定工作电流会不平衡,通过测量电流值与正常状况的电流值进行比对,再测量各个部位的温度与正常情况下的温度进行比对,或许可以发现关于电机绕组故障问题。

网友L:
用万用表电流档可以测量的。

网友M:
同相绕组匝间短路,会短路吗?没见到过也没听说过

网友N:
摇表,是测绝缘的;

万用表倒是可以测相间短路。如果电机绕组对外壳(地)短路,用万用变也能测,但测绝缘电阻就不行了,因为万用表的电池电压太低了。无法测高压的绝缘电阻;

电机绕组匝间短路,万用表是没戏,用电桥或低阻表(毫欧或微欧表)才能检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