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制动分析

楼主(2012-05-13):
我知道电机制动有机械制动和电磁制动之分,电磁制动常用的有变频器+制动电阻,而很多资料只说在制动时,转子处于发电状态,刹车时电流很大,被制动电阻吸收,那么当处于制动时,变频器输出给定子的电流呢?是交流还是直流?如果电机用于升降时,还要与机械制动刹车一起用吧吧?谢谢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大,简单的几句话说不清楚呀。为什么?因为电机学和电机拖动基础是两本专业课的教科书呢。这个问题基本涉及到了交流电机的“四象限”运行工作原理。

对于变频器的制动而言,他的输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变频器的逆变器部分)是双向工作的。即它具备能量的流出和流入。电机在电动工作时,变频器的逆变器作为逆变器把直流电输出交流电,驱动电机运转;电机在发电状态(也就是电机被负载拖着走)时,变频器的逆变器作为“整流器”,把电机输出的发电交流电流,整流以后灌入变频器的直流母线,让直流母线电压迅速充电升高,此时或采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把升高直流母线电压放电吸收;或通过回馈单元把这部分升高的发电能量回馈电网。

对于升降设备,除了要做动力制动吸收单元以外,机械制动也要连锁。这个是为了升降设备在空中带载悬停必备的控制单元。如果是载人的升降设备,那保险措施还要多呢。

网友B:
建议专业人士对电机的四象限运行做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啊,我们现场也有那样的设备,我也很想弄清楚电机是如何发电工作和变频器是如何进行控制的。请版主想想办法啊。

网友C:
我也很想弄清楚电机是如何发电工作和变频器是如何进行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