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3):
请问:无功电容漏液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有一个无功电容漏液,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预防?有什么潜在隐患?

网友A:
电容漏液是电容过热引起的。主要是电容长期工作。这也是电容损坏的表现。最好是电容补偿要够。这样电容就可轮流工作和休息。电容就不会那么容易坏。一般电容鼓肚(就是变形)就是已坏或将要坏。应更换。

网友B:
嗯,我也要注意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也有无功电容。我想咨询下无功电容的使用寿命大概有多长呢?另外就是平时使用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啊?平时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预防性维护呢?

网友C:
很值钱么换新呀

网友A:
补偿电容的质量有很大的区别。如日本的指月牌质量就很好,用了1,2拾年都没坏。就是价格比国产的要贵一倍以上。国产的一般长期工作在1-2年。有的长期工作2-3个月就坏了。我们用的是宁波产的高云牌。因为它有2年的质量保证。平时可以让电容柜保持通风。一般电容柜有温控风扇。保持它正常就可以了。有的电容柜是用熔断器与电容相连的。要注意熔断器是否熔断。看看电容柜上的电流表就知道了。如果三相电流不平衡,就要注意了。还有当电容全部投入时电流是多少,要记住。下次检查时,再看电容全部投入时是多少电流。和上次一样说明电容没事。如果电流减少很多和不平衡。就要检查检查。保证电容柜的正常工作。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辛苦了!

网友D:
   电力电容器漏液说明电容器的密封已经破坏,漏液电容的容量大大减小甚至失效,未达到容量的电容器组的使用对设备的安全当然有影响,但不会引起爆炸,应立即更换电容器,电容要做好日常保养,除尘及观察接线柱是否有松动及由于发热导致的氧化。

楼主:
向各位老师学习了,真长见识!

网友E:
电容运行中最怕的就是过电压,一定要注意,这是造成电容损坏的一大主因。

网友F:
该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