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3):
各位高手,急求料位识别程序!!
一个料仓,有四个料位,对这四个料位进行编码,然后通过数据传送指令,有料位开关信号将其编码存入相应的变量中,实现料位状态的识别,请问这个程序怎么编写啊?急求啊!!

网友A:
是用PLC来实现吗,四个料位是不是每个料位都有一个信号给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PLC来实现吗,四个料位是不是每个料位都有一个信号给PLC?
对,每个料位都有一个料位开关!

楼主:
对,每个料位都有一个料位开关!!!

网友B:
4个信号对应4个编码组,1#信号就送1#编码组、2#信号来就送2#编码组、、、、、、、、、、、、、、、、就ok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每个料位都有一个料位开关!!!
那就把料位开关的信号给PLC,然后PLC再控制指示灯显示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信号对应4个编码组,1#信号就送1#编码组、2#信号来就送2#编码组、、、、、、、、、、、、、、、、就ok了吧
什么编码组啊?不懂,能不能详细的说说,最好程序写出来,麻烦了!!

网友C:
利用传送指令+比较指令

网友D:
利用传送指令+比较指令再加条件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信号对应4个编码组,1#信号就送1#编码组、2#信号来就送2#编码组、、、、、、、、、、、、、、、、就ok了吧
能不能把程序写出来?我是新手,不太懂!zhiwei317408@g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传送指令+比较指令
能不能把程序写出来?我是新手,不太懂!zhiwei317408@g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利用传送指令+比较指令再加条件判断
能不能把程序写出来?我是新手,不太懂!zhiwei317408@gmail.com

网友E(2012-08-01):
个人觉得,这个程序太简单了!

网友F:
你那个是什么型号的PL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