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3):
我在阅读您的电路维修与故障分析书中第140页的LF353正负 15V供电 是指的几脚对几脚的供电啊  还有正常情况下输出脚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  具体是怎么比较的    在这里请教下咸工

网友A:
伟大的万能的咸工

网友B:
嗨,楼主还是先搞明白LF353的电源引脚,和电压比较器的原理。这些应该掌握的基础知识,是他人不能替代的啊。

网友C:
自己费了力气思考得到的知识,会有一种很清朗的感觉;如何做,咸工已经给出了提示。

元件引脚,可查手册或从网络上搜索,等,常用元件容易找到资料;
电压比较器的原理,可查教科书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