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3):
我厂直流屏有两个充电模块,其中一个为主运行,一个为从运行。主运行的地址设定的为2 ,从运行的地址设定的为0,对不对,如果不对应该怎样设置。另外主运行模块设定的均充电压为250V可是输出电压只有1.5V,电池电压为220V。另外还有那些因素导致充电电压低。

楼主:
怎么没有人说一下呀。

网友A:
直流屏模块地址设置可以参阅屏的说明资料啊。

网友B:
1、地址这东西是根据资料设置的,谁也不知道你的设备资料,当然没人回答了~~!
2、实际充电时测量过电瓶上的电压没?之前正常时电瓶上的电压是多少?因为内外阻的原因,可能会造成电瓶电压低于充电电源电压~!
本人没接触过直流屏,只是一个建议,敬请拍砖~!

网友C:
根本就没看懂是哪里用的充电模块

网友D:
楼主的直流模抉是否珠海瓦特力?我记得不是设主从站的,这种是智能电源,两个电源模块进行并联的话,电压高的自动设为主站,子站电压自动调整向主站靠扰。要设置的应该是1号站至N号站,1号DIP地址为0001,2号为0010,依此类计算,模块输出电压你试试将电池脱离再测一次,带载空载的输出都是1.5v的话就试试断电复位。给你个使用建议,将两个站地址设成一样,两个模块轮流用,触摸屏里只设一个站,这样安全系数比两个模块并联用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直流模抉是否珠海瓦特力?我记得不是设主从站的,这种是智能电源,两个电源模块进行并联的话,电压高的自动设为主站,子站电压自动调整向主站靠扰。要设置的应该是1号站至N号站,1号DIP地址为0001,2号为0010,依此类计算,模块输出电压你试试将电池脱离再测一次,带载空载的输出都是1.5v的话就试试断电复位。给你个使用建议,将两个站地址设成一样,两个模块轮流用,触摸屏里只设一个站,这样安全系数比两个模块并联用要高。
谢谢。不是珠海瓦特力,是新乡华海。我也试过断电复位,复位后转为均充,电压一度升到230V,
可是电流只有0.2A,说明电瓶基本充满,稍后转为浮充,充电电压慢慢下降,从站也只有几十伏。表上电瓶电压显示210V。
如你所说,如果把主从的地址设为一样,是不是主从同时向电瓶组充电。
有没有可能是电池使用时间过长,容量下降产生的故障。

网友D:
这种情况你就要检查电池的容量了,估计已经下降的差不多了,要换的话18个一起换,费用也挺厉害的。设置相同地址的话,不是两个一起充电,而是一备一用,备用的将其断电退出运行,另一个继续使用,每月轮换一次,这样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你就要检查电池的容量了,估计已经下降的差不多了,要换的话18个一起换,费用也挺厉害的。设置相同地址的话,不是两个一起充电,而是一备一用,备用的将其断电退出运行,另一个继续使用,每月轮换一次,这样比较好。
O(∩_∩)O谢谢。设为一主一从是不是可以做到其中一个停电或者发生故障的时候另一个会无间隙的补上去,因为控母回路上有许多设备需要不间断供电的。

网友D:
设为一主一从不是这样定义的,因为监控软件要对每个模块的实时状态进行跟踪,所以要进行编号,其实也不是你所说的主从关系,确切来说应该是编号才对,假如两个同时在线的话,情况就像我上面说的一样,电压低的自动向电压高的靠拢。一备一用的话,就是将其中一个完全退出运行,轮流交替使用,切换过程靠人工手动切换,至于直流母线上的不间断设备,电源完全是来自电池组,假如电池组性能完好的话,跟切换无关,模块出现问题的话,会有报警的,这个日常维护的时候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