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3):
模数转换模块,电压输入的抗干扰能力强还是电流输入的抗干扰能力强?为什么?谢谢各位了!

楼主:
希望各位高手详解一下!

网友A:
应该和转换模块有关系吧

网友B:
电流相对来说强一点;
电压会受到衰减,输出的时候线缆存在很大的原因,线缆越长,电阻就就越大,电压衰减就越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相对来说强一点;
电压会受到衰减,输出的时候线缆存在很大的原因,线缆越长,电阻就就越大,电压衰减就越厉害。
谢谢!!

网友C:
电流抗干扰比较强,如果距离比较远,可以选择我们的电流,电压,开关量,模拟量,数字量光电转换器,让连接更简单。qq:342622956

多通道电流量工业级光纤中继器

YOA系列产品是易控达科技专门为电流量信号远距离传输而设计的工业级光纤通讯中继产品。
该系列产品采用易控达独创技术,可支持1~4通道电流量信号光纤中继。该设备采用双电源供电,高性能ARM芯片处理器,10位AD转换芯片,解决了电磁干扰、地环干扰和雷电破坏的难题,大大提高了控制信号可靠性、安全性和保密性,同时也解决了电缆传输距离受限的问题。
特点:
 该设备配对使用, 本端信号输入,对端信号输出
 支持0~20mA,1~4通道电流量
 具有信号故障保护功能;6个LED状态指示灯,全方位显示电接口和光纤运行状态
 独立双电源冗余,DC1500V电源隔离,反接保护
 电接口3KV的防雷隔离保护、1.5A过流、600W浪涌保护
 超强防磁场、防辐射及抗干扰功能
 铝制加强机壳,IP30防护等级, 35mm工业卡轨安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