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3):
以下是引用897827657在2011/7/7 10:40:10的发言: 电容的均压电阻是否变值~~!一般炸电容就高压达到电容耐压~~!均压电阻坏个别电容电压太高引起炸电容

电容两端并联的并非均压电阻,而是提供停电时的电荷泄放通路的。其取值(阻值大功率小)不能起到均压作用。

原本我也以为是均压电阻 ,但是上面咸工讲的确实泄放电荷的,以前看了很多资料素是写均压电阻的,如果咸工有看到望详细解答一下

网友A:
应该既是均压电阻,又是放电回路,起到了两个作用吧。

网友B:
支持1楼观点。我认为现在的一些搞电子技术或自动化专业技术的小青年们,在判别一个问题时,特别喜欢yes/no。要知道科学的、正确的逻辑分析,是讲条件的。没有条件就模棱两可了。有了条件,那定义也就被绑定了。嘻嘻。

就拿这个题目,如果是在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电容器串联(因电容器的耐压值不够而采取的措施),在电容器两端并联的电阻,作用是多方面的,要讲条件。

比如母线电压对电容器动态充电时,电容的容抗起主导作用,并联电阻没有意义;

当直流母线电压趋于稳定时,此时电容器的电压频率接近或等于零。根据容抗定义,此时电容器的容抗为趋向无穷大。那并联在电容器两端的电阻就起作用了,它起到了串联电容器均压作用;

当变频器输入电源断电时,电容器放电,所以并联在电容器两端的电阻就给出了放电通路。

由上定性分析,每个阶段,并联电阻的作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决不能采取yes/no的判断来给这个并联电阻下定义。

网友C:
感觉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
感谢kdrjl版主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E:
kdrjl版主的分析,避过了执于一端、非此即彼的狭隘视限,是一种融通之后的化境了,学习!正所谓:事物的变化总依时间、条件而转移。
补充一点:电容两端并联的电阻器件,(看主要条件)若使之达到均压作用,其取值应满足流过其电流大于电容漏电流的5倍;另外,当两只或数只串联电容的电容量有(一定范围内的——我也搞不准噢)微小差异时,均压电阻流过一定的电流(产生压降),能对电容两端的电压降产生补偿作用,从而起到均压作用。如果按此主要条件——即并联电阻的主要作用是均压,DC530V(串联电容一般为数千微发)回路中的均压电阻的取值应为几千欧姆至30千欧姆之间,功率值为20瓦至60瓦之间(我都是粗略估算,旨在说明问题)。
如果实际选用电阻值在50千欧至数百千欧,功率值在10瓦以下,它的(动态充、放电过程中的)均压作用,就是微乎其微的。(此时,条件变了)它更多起到变频器停电时,对电容储存电荷泄放、避免使检修者遭受电击的作用。
显然,作为均压电阻,要产生一定的功率损失。作为放电电阻,只要满足在一定时间内(如5分钟)使电容两端的残余电压在一定幅值内即可,则可以选取较大阻值和较小功率的电阻了。有的变频器厂家,干脆省掉了并联电阻;也有厂家,通过与充电接触器同步动作,只是在停电状态,通过接触器的常闭点,控制并联电阻,仅在变频器失电状态,并联在电容两端,起到泄放电荷的作用。可见其出发点,并非着重于对容的均压保护。
如果换句话说,同样是并联于电容两端的电阻元件,当该元件为一只电阻值较小、功率值较大的电阻时,可以想到该电阻是均压电阻;当该元件的电阻取值较大,而功率值较小时,可心判断该电阻,主要起到停电时的电荷泄放作用,均压效果就不会明显。一个元件的作用,不仅在于其安装位置,也在于其取值的特点啊。我比较了各个厂家的电阻取值和电路特点,得到了其并联电阻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停电时泄放通路这样一个结论。
但综合变频器的上电、充/放电、停电过程来看,正如kdrjl版主所说,均压(虽然作用不显著)、放电的作用,均在其中啊。

网友B:
哇塞,得到咸老师的评语好激动呦。哈哈

分享咸老师对此问题的精彩定量分析和解答,真是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E:
kdrjl版主的分析,避过了执于一端、非此即彼的狭隘视限,是一种融通之后的化境了,学习!正所谓:事物的变化总依时间、条件而转移。
补充一点:电容两端并联的电阻器件,(看主要条件)若使之达到均压作用,其取值应满足流过其电流大于电容漏电流的5倍;另外,当两只或数只串联电容的电容量有(一定范围内的——我也搞不准噢)微小差异时,均压电阻流过一定的电流(产生压降),能对电容两端的电压降产生补偿作用,从而起到均压作用。如果按此主要条件——即并联电阻的主要作用是均压,DC530V(串联电容一般为数千微发)回路中的均压电阻的取值应为几千欧姆至30千欧姆之间,功率值为20瓦至60瓦之间(我都是粗略估算,旨在说明问题)。
如果实际选用电阻值在50千欧至数百千欧,功率值在10瓦以下,它的(动态充、放电过程中的)均压作用,就是微乎其微的。(此时,条件变了)它更多起到变频器停电时,对电容储存电荷泄放、避免使检修者遭受电击的作用。
显然,作为均压电阻,要产生一定的功率损失。作为放电电阻,只要满足在一定时间内(如5分钟)使电容两端的残余电压在一定幅值内即可,则可以选取较大阻值和较小功率的电阻了。有的变频器厂家,干脆省掉了并联电阻;也有厂家,通过与充电接触器同步动作,只是在停电状态,通过接触器的常闭点,控制并联电阻,仅在变频器失电状态,并联在电容两端,起到泄放电荷的作用。可见其出发点,并非着重于对容的均压保护。
如果换句话说,同样是并联于电容两端的电阻元件,当该元件为一只电阻值较小、功率值较大的电阻时,可以想到该电阻是均压电阻;当该元件的电阻取值较大,而功率值较小时,可心判断该电阻,主要起到停电时的电荷泄放作用,均压效果就不会明显。一个元件的作用,不仅在于其安装位置,也在于其取值的特点啊。我比较了各个厂家的电阻取值和电路特点,得到了其并联电阻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停电时泄放通路这样一个结论。
但综合变频器的上电、充/放电、停电过程来看,正如kdrjl版主所说,均压(虽然作用不显著)、放电的作用,均在其中啊。

感谢咸工这么详细的解说,这篇完全可以当博客发表,让更多的人了解 !同时感谢其他人的解答 ,问题搞明白了 ,几位前辈莅临,令寒舍蓬荜生辉了,得,废话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kdrjl版主的分析,避过了执于一端、非此即彼的狭隘视限,是一种融通之后的化境了,学习!正所谓:事物的变化总依时间、条件而转移。
补充一点:电容两端并联的电阻器件,(看主要条件)若使之达到均压作用,其取值应满足流过其电流大于电容漏电流的5倍;另外,当两只或数只串联电容的电容量有(一定范围内的——我也搞不准噢)微小差异时,均压电阻流过一定的电流(产生压降),能对电容两端的电压降产生补偿作用,从而起到均压作用。如果按此主要条件——即并联电阻的主要作用是均压,DC530V(串联电容一般为数千微发)回路中的均压电阻的取值应为几千欧姆至30千欧姆之间,功率值为20瓦至60瓦之间(我都是粗略估算,旨在说明问题)。
如果实际选用电阻值在50千欧至数百千欧,功率值在10瓦以下,它的(动态充、放电过程中的)均压作用,就是微乎其微的。(此时,条件变了)它更多起到变频器停电时,对电容储存电荷泄放、避免使检修者遭受电击的作用。
显然,作为均压电阻,要产生一定的功率损失。作为放电电阻,只要满足在一定时间内(如5分钟)使电容两端的残余电压在一定幅值内即可,则可以选取较大阻值和较小功率的电阻了。有的变频器厂家,干脆省掉了并联电阻;也有厂家,通过与充电接触器同步动作,只是在停电状态,通过接触器的常闭点,控制并联电阻,仅在变频器失电状态,并联在电容两端,起到泄放电荷的作用。可见其出发点,并非着重于对容的均压保护。
如果换句话说,同样是并联于电容两端的电阻元件,当该元件为一只电阻值较小、功率值较大的电阻时,可以想到该电阻是均压电阻;当该元件的电阻取值较大,而功率值较小时,可心判断该电阻,主要起到停电时的电荷泄放作用,均压效果就不会明显。一个元件的作用,不仅在于其安装位置,也在于其取值的特点啊。我比较了各个厂家的电阻取值和电路特点,得到了其并联电阻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停电时泄放通路这样一个结论。
但综合变频器的上电、充/放电、停电过程来看,正如kdrjl版主所说,均压(虽然作用不显著)、放电的作用,均在其中啊。

还想请教,(1)如果其主要作用起均压功能的电阻,那么其中坏了一个,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2)如果其主要作用起泄放电荷功能的电阻,坏掉一个,或者全坏了,是否可以直接拆掉不装,对变频器应该不会产生多大影响?
(3)既然有的厂家干脆就没有并电阻,好像可有可无,在几个电容参数完全相同完全正常的情况下,假设上面的电阻坏了,是否就干脆去掉不用 ?

网友E:
1、均压电阻仅起到辅助均压的作用,假若两中串联电容的电容量非常接近乃至相等,其漏电流较小,较一致。则均压电阻就形同虚设,不起作用。其实加装均压电阻,是不希望其起到作用。但电容量或漏电流不一样,才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果两只电容的差异太大,那么电容本身和均压电阻本身,就危险了,单靠均压电阻,是不够的。
2、放电电阻开路了,变频器掉电后,放电较慢,电荷释放时间变长一些。对电容和其它器件,并无不良影响。检修时,须等电容放完电,再拆壳动手啊。
3、保守一点,如何原电阻坏了,就换新的呗。如果是应急修复,可以不装的。尽量恢复原电路的配置,不可无故改动。加装均压或放电电阻,在设计上总是有考虑的。

网友F:
我也有些好奇做了试验。

网友F:
第一次取C1=C2=330UF/400V,K端悬空时,C1,C2上电压相等=12V,KA,KB。。。。接通时,C1,C2上的电压完全等于并联到电容二端的电阻比。

第二次取C1=330UF/400V,C2=180UF/200V,K端悬空时,C1,C2上电压等于其容量的反比,KA,KB。。。。接通时,C1,C2上的电压完全等于并联到电容二端的电阻比。

由此可见并联于电容上的电阻极为重要,是重要的均压电阻。如果这电阻变值或断开就可能炸电容了,以前有人问为什么老炸电容,看来得检查均压电阻。断路时对电容放电只是其次要作用。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取C1=C2=330UF/400V,K端悬空时,C1,C2上电压相等=12V,KA,KB。。。。接通时,C1,C2上的电压完全等于并联到电容二端的电阻比。

第二次取C1=330UF/400V,C2=180UF/200V,K端悬空时,C1,C2上电压等于其容量的反比,KA,KB。。。。接通时,C1,C2上的电压完全等于并联到电容二端的电阻比。

由此可见并联于电容上的电阻极为重要,是重要的均压电阻。如果这电阻变值或断开就可能炸电容了,以前有人问为什么老炸电容,看来得检查均压电阻。断路时对电容放电只是其次要作用。鉴定完毕

 这位大哥真厉害,立马就做了试验,上面的试验的两个电容(第二次的)容量相差很大,但事实上变频器不可能用这样的,几乎都是等容量的,那这位大哥做得试验是否只是说明了,在两个电容容量差别较大时并联在电容上的电阻才是极为重要的

只不过我个人才疏学浅,看来这个问题还是有探讨的必要 ,应该得分析一下变频器炸电容的因素,主要还是着重在均压电阻上 ,其他像电容老化,母线大电流模块短路这些因素暂时不讨论 ,我想咸工能否在这个问题上或者对14楼大哥这个试验评价一下  ~~?

网友E:
赞赏zsyf的实践验证精神,封精鼓励!
我们先肯定由试验得出的结论,(先不考虑电阻值的大小)均压电阻是有均压作用的。串联电容出现容量偏差时,均压电阻能起到补偿作用,使电容两端的电压值在安全区以内。假若两中串联电容的电容量非常接近乃至相等,其漏电流较小,较一致。则均压电阻就形同虚设,不起作用。不加均压电阻时,电容两端的电压降与电容量成反比。当电容量或两只电容的漏电流不一样时,均压电阻便起到一定的作用。
惭愧,我没有做过相关试验。这样,我在10楼的(回复)发言,需要修正:在串联电容正常的情况下,两只均压电阻同时坏掉,除放电变慢外,对电容及其它电路并无不良影响;若均压电阻中的一只断路,另一只是好的,则有可能造成电容器的损坏!
问题又回到kdrjl版主所说和2楼2207829667朋友所说,并联电阻既有均压作用,又同时有停电时的放电作用,二者不可偏废。我一直有此印象:做为均压电阻,变频器实际电路中,对电阻的取值(电阻值太大)、和功率值的选取(功率又太小),是未着重于均压作用的。这是否存在误区?希望朋友们继续讨论和给出指正!也希望自己不要误导了大家!
另外,kdrjl版主所说“当直流母线电压趋于稳定时,此时电容器的电压频率接近或等于零。根据容抗定义,此时电容器的容抗为趋向无穷大。那并联在电容器两端的电阻就起作用了,它起到了串联电容器均压作用;”当电容两端的电压平衡,处于静止状态时,此时虽然均压电阻的电阻值偏大一些,但因电容的容抗趋于无穷大(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开路吧),那么此时电容两端的电压,便取决于均压电阻的分压值了。
好,透以以上讨论,我有了学习和提高。也有教训:貌似简单的问题。如未经试验,不可贸然下结论啊。
谢谢以上参与讨论的各位朋友!我准备将本帖整理一下,作为博文发表了,楼主没有意见吧?哈哈。
下面再提示一个讨论点吧:
1、当两只电容串联电路中均压电阻一只断路时,哪只电容先坏掉(我一下子也拿不准)?2、又假设均电阻的电阻值很大,这时均压电阻坏掉后,电容反而是安全的?这也正是实际电路中均压(放电)电阻的阻值为什么(与设计值相比)放大了的原因?
也须从电路的动、静态两方面来考虑。

网友E:
一个论坛的活力,在于不同意见的存在,最后淘尽沙砾始见金。欢迎大家踊跃发言,不要迷信“老大”我的发言噢,技术无止境,老大也有软肋啊。哈哈。
忍不住再说几句:当均压电阻的阻值偏大时,断路一只后,另一均压电阻流过的电流,相当于加大了并联电容的漏电流,使未并联电阻的电容两端电压有所升高。但不一定出离安全工作区(超过其耐压极限),未并联电阻的电容端电压的高低,取决于本身漏电流的大小。
如果均电阻的阻值足够小,那么均压电阻断路的电容就危险了。如果这样看,将均压电阻的电阻值放大,反而有好处(是出于电容安全的考虑)了?
但均压电阻的阻值放大后,当两只串联电容出现容量和漏电流的差异时,当其漏电流值与流过均压电阻的电流值相接近时,电阻的均压作用就大大打了折扣,起不到优良的均压作用了。均压电阻实现均压的前提是:流过均压电阻的电流值应大于大于(有资料说是5倍)电容的漏电流值。
均压和电容的安全是一对矛盾:当均压作用显著时,均压电阻损坏时,电容易爆;当均压电阻值增大后,均压作用降低,但均压电阻损坏时,电容的安全系数增大了。
厂家对均压电阻的选取,就在这一个矛盾中进行。
或者可以这样说,当均压电路起作用时,电容已经不良了(或是损坏应该代换了);当电容还是好的,均压电路就起不到作用。因而选取均压电阻,应偏重于电容的安全,并不着重于真正的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赏zsyf的实践验证精神,封精鼓励!
我们先肯定由试验得出的结论,(先不考虑电阻值的大小)均压电阻是有均压作用的。串联电容出现容量偏差时,均压电阻能起到补偿作用,使电容两端的电压值在安全区以内。假若两中串联电容的电容量非常接近乃至相等,其漏电流较小,较一致。则均压电阻就形同虚设,不起作用。不加均压电阻时,电容两端的电压降与电容量成反比。当电容量或两只电容的漏电流不一样时,均压电阻便起到一定的作用。
惭愧,我没有做过相关试验。这样,我在10楼的(回复)发言,需要修正:在串联电容正常的情况下,两只均压电阻同时坏掉,除放电变慢外,对电容及其它电路并无不良影响;若均压电阻中的一只断路,另一只是好的,则有可能造成电容器的损坏!
问题又回到kdrjl版主所说和2楼2207829667朋友所说,并联电阻既有均压作用,又同时有停电时的放电作用,二者不可偏废。我一直有此印象:做为均压电阻,变频器实际电路中,对电阻的取值(电阻值太大)、和功率值的选取(功率又太小),是未着重于均压作用的。这是否存在误区?希望朋友们继续讨论和给出指正!也希望自己不要误导了大家!
另外,kdrjl版主所说“当直流母线电压趋于稳定时,此时电容器的电压频率接近或等于零。根据容抗定义,此时电容器的容抗为趋向无穷大。那并联在电容器两端的电阻就起作用了,它起到了串联电容器均压作用;”当电容两端的电压平衡,处于静止状态时,此时虽然均压电阻的电阻值偏大一些,但因电容的容抗趋于无穷大(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开路吧),那么此时电容两端的电压,便取决于均压电阻的分压值了。
好,透以以上讨论,我有了学习和提高。也有教训:貌似简单的问题。如未经试验,不可贸然下结论啊。
谢谢以上参与讨论的各位朋友!我准备将本帖整理一下,作为博文发表了,楼主没有意见吧?哈哈。
下面再提示一个讨论点吧:
1、当两只电容串联电路中均压电阻一只断路时,哪只电容先坏掉(我一下子也拿不准)?2、又假设均电阻的电阻值很大,这时均压电阻坏掉后,电容反而是安全的?这也正是实际电路中均压(放电)电阻的阻值为什么(与设计值相比)放大了的原因?
也须从电路的动、静态两方面来考虑。

      这个肯定是没意见的 ~! 这还得劳烦咸工花心力整理,同时感谢zsyf的试验,使这个问题有一些不同结论,学习了

网友E:
zsyf朋友所做的试验,相当于理想化试验。在低电压供电下,或者说在电容的漏电流为零的理想情况下,串联电容的分压点电压值,完全是串联电阻的分压值。这是没有问题的。
若电容的漏电流达一定值,相当于在“均压电阻”上并联了“漏电电阻”,则电阻分压点的电压,便不再与电阻值成比例!
想到这里,电容两端的并联电阻,其身份是否为均压电阻,或起到均压作用,与电阻值的大小,还是大有关系的。

网友F:
小试验而已多谢鼓励,咸工重复提漏电流,其实如果是进口电容漏电流极小肯定是UA级,因为我维修时充电的电容断路后几天都还有强烈放电(国产电容不敢说)。均压电阻在正常的电路中是没什么大作用的,但是变频器很多时候是多个电容串并联组成,如果某个电容容量哀减或断开呢?这时均压电阻作用就大了。均压电阻也不可能选得阻值小因为它是耗电元件,如果选1MA电流,也是电容漏电流的几百倍了。
我这个试验只是模拟试验比实际情况肯定要理论一点,我建议你们去做下这样的试验:实际变频器上假如原来电容上各并一个300K电阻,你将其中一个改成250K,再量二电容上的电压,这就是实际工况下的结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小试验而已多谢鼓励,咸工重复提漏电流,其实如果是进口电容漏电流极小肯定是UA级,因为我维修时充电的电容断路后几天都还有强烈放电(国产电容不敢说)。均压电阻在正常的电路中是没什么大作用的,但是变频器很多时候是多个电容串并联组成,如果某个电容容量哀减或断开呢?这时均压电阻作用就大了。均压电阻也不可能选得阻值小因为它是耗电元件,如果选1MA电流,也是电容漏电流的几百倍了。
我这个试验只是模拟试验比实际情况肯定要理论一点,我建议你们去做下这样的试验:实际变频器上假如原来电容上各并一个300K电阻,你将其中一个改成250K,再量二电容上的电压,这就是实际工况下的结论了。
是啊,刚刚也想到这个问题,假设优质电容的漏电流值极小(或随着技术进步,新型工艺条件下电容的漏电流值已经极小),和串联电容量的差异极小,那么均压电阻的阻值就可以放大了,也说明“老的”均压电阻计算公式(系数),已经需要修正了。“进口电容漏电流极小肯定是UA级”,尚待确证。如果是,我每每持“老眼光”看问题,需要检讨自己了。哈哈。

网友E:
顺便发点电容资料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我干脆发点有关电解电容的资料,供大家加深一下对电解电容的了解吧。

网友G(2012-08-01):
正需要这方面资料,回去好好想想,实在是太感谢了!

网友H:
是放电用的

网友I(2013-12-27):
回复 网友B:
一级棒

网友J(2014-04-16):
又学习了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