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is5的OC故障

楼主(2012-05-13):
我有一台LS  IS5  3.7KW变频器。空载带一个1.1KW的电机运行正常.但是带一个2.2KW的电机就报HY了.带一个4KW的电机就直接报OC了.我现在想请教各位高手.这个变频器如何下手修理.带1.1KW电机时的电流在2A左右.变频器显示电流和我用钳行表测量的电流。都差不多,都是在空载的情况下。先谢各位了。

网友A:
维修技术是一门严谨的工作,除了器材和资料上的要求外,更需要一个认真仔细的态度技术上的帮不了忙了,我是销售的,变频离心机 www.halxj.com,欢迎啊

网友B:
可能是驱动电路的电流输出能力不足,检查驱动电源的滤波电容,是否电容量有减小现象?

楼主:
驱动上的电容我也换了。还是一样。先谢了

网友C:
栅极电阻有没有问题  驱动光耦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