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3):
我国"十二五”规划中着重指出要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变频器是节能的利器,为“节能减排”贡献力量.变频机能节能,但变频器本身也耗能,一台15KW的变频空载时在25W--30W,而且产生大量谐波影响电网安全,如何处理.

网友A:
变频器节能,有一定条件限制,特别现在提倡的变频空调和恒压供水,我觉保持曲线的平滑比节能意义更大。特别是变频空调,我自己测试过,一晚用电量相差无几,好在温度曲线比较平直。至于工业变频器产生谐波问题,可以在变频器输入输出端添加滤波器,在电网中加入消谐器减少干扰。

网友B:
利大于弊,还是应用的!

网友C:
个人认为变频器用在自动化控制比较实用,在节能方面意义不大。

网友D:
看在什么领域,在制造业,主要是调速,节能不明显.在供水上,节能就比较明显.

网友E:
一年到底能节省下来多少钱呢
深圳市容方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防爆摄像机,防爆摄像头 防爆高速球

网友F:
如果变频器很多且功率很大的话,估计还是能省些电的,具体没去测试过……

网友G:
在风机、水泵、石油、化工、注塑机等行业节能比较有意义;

网友H:
我也是这个观点,在变转矩负载特性环境下,用变频器调速可以节约电能。另外在有电动和发电的交替工作状态,采用共直流母线结构或者是回馈电网结构,可以再利用回收能量,节约电能。

网友I:
15KW变频空载才30W?估计不够吧。变频节能看工况,有些外行业务员动不动承诺节能百分之几十是没有根据的。节能是建立在能量浪费的基础上,没有浪费时就不能节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15KW变频空载才30W?估计不够吧。变频节能看工况,有些外行业务员动不动承诺节能百分之几十是没有根据的。节能是建立在能量浪费的基础上,没有浪费时就不能节能了。
应该是这样。

网友B:
一台15KW的变频空载时在25W--30W,应该没有这么大的!

网友H:
变频器的功耗是他自己额定容量的5%以内。

楼主(2012-12-28):
我测的功耗是通电没运行的情况下,运行后还要增加得多.运行时15KW变频根据生产厂家不同达80--150W.因此变频器在节能方面的运用主要是了解设备工况.弄不好反而费电了.

网友H:
电机和变频器系统难道总是空载运行吗?如果是,那是设计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变频器系统的内耗是固定的,电机空载运行是电机的空载损耗,不是变频器的。就是直接工频驱动,没有变频器,电机的空载运行,损耗也是存在的,而且比变频器其驱动只大不小。

分析问题要全面,不能片面的说变频器如何如何。

网友K:
如果不是很在意成本  加一个能量回馈单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