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厂的白灰称,师傅们给点指点

楼主(2012-05-13):
这个是我们单位的白灰电子称,第一个图是现场的传感器,第二个图是配电箱,第三个是个能够设定下料量的仪表,
第四个图是这块仪表的背面接线端子,有哪位师傅懂第三个图的仪表的,怎么校称,怎么设定里面的参数。还有为什
么这块仪表坏了,配电箱里面的西门子变频器也起不来了呢?我是新手请师父们懂的教下。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啊,老大

楼主:
呵呵 图片链接出问题了
呵呵 真是不好意思图片链接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啊,老大

楼主:
图片显示了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不知道图片为什么总是不显示 现在好了

网友C:
看不到图片了老大
深圳市容方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防爆摄像机,防爆摄像头 防爆高速球

楼主:
对不起 我想请问你下 为什么我上传的 图片总是不显示啊。附件也是不显示啊

网友D:
你这设备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也许对你有帮助的。第一变频器一般由这么几种控制:电压控制的信号值在0-10V,电流控制的在4-20MA,如果开关量的就更简单了。你要明白你那称重仪表上输出是什么类型的?具体说是靠什么控制变频器的,也可以从变频器的控制输入端看出来。第二关于仪器怎么设置的,产品都是有使用说明书的,仔细看看!
看完了,大概的都应该能了解的,具体的电路,外人或是没经历过这种电路的人是无法具体给你说清楚的,所以还得靠你自己,或者你把所有的资料都发到贴子里,如果有这些资料你也许就不会问了。

网友E:
西门子变频器,是端子启动吧?要是的话,你好好查启动端子,有没有闭合吧,好好查电路

网友F:
把你的图贴上来,说说你的故障,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G:
能够设定下料量的仪表可能会输出一个4--20MA或1--5V信号到变频器,如果变频器缺少输入信号就不会工作,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可找找看

网友H:
过来看一下

网友I:
你那是不是失重式下料称,用的什么牌子的。

网友I:
第三个是控制板,整个设备运行是他在控制的。

网友B:
电子秤应该拿到外面去校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