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4):
CPM1A与OP320-S连接,每次断电后再通电,CPM1A都是编程状态,要拔下PLC编程口的通讯线单独给PLC断电通电运行灯亮后再插上去才可以。有哪位师傅知道是什么原因吗?通讯线用的是CQM1-CIF02,就是CPM1A连接电脑的数据线。

网友A:
在设置中可以修改运行模式。

网友B:
PLC设置要改一下;
你原来可能设的是使用编程器;

楼主:
确实是要设置到运行,然后传送到PLC,谢谢两位了。

网友C:
设置到监视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