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4):
压力传感器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故障,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再返厂家修理,一些常见的故障我们自己动手就能解决,这里扭矩传感器给大家介绍一些常见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一、加压变送器输出不变化,再加压变送器输出突然变化,泄压变送器零位回不去。
   这个情况很有可能是压力传感器密封圈的问题。常见的是由于密封圈规格原因,传感器拧紧之后密封圈被压缩到传感器引压口里面堵塞传感器,加压时压力介质进不去,但在压力大时突然冲开密封圈,压力传感器受到压力而变化。排除这种故障的最佳方法是将传感器卸下,直接察看零位是否正常,若零位正常可更换密封圈再试。
   二、压力上去,变送器输也上不去。
   此种情况,先应检查压力接口是否漏气或者被堵住,如果确认不是,检查接线方式和检查电源,如电源正常则进行简单加压看输出是否变化,或者察看传感器零位是否有输出,若无变化则传感器已损坏,可能是仪表损坏或者整个系统的其他环节的问题。
   三、微差压变送器安装位置对零位输出的影响。
   微差压变送器由于其测量范围很小,变送器中传感元件会影响到微差压变送器的输出。安装时应使变送器的压力敏感件轴向垂直于重力方向,安装固定后调整变送器零位到标准值。
   四、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不稳。
   这种故障有可能是压力源的问题。压力源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压力,很有可能是仪表或压力传感器抗干扰能力不强、传感器本身振动很厉害和传感器故障。
   五、变送器与指针式压力表对照偏差大。
   压力变送器出现偏差是正常的现象,确认正常的偏差范围即可。
   以上五个就是压力传感器的一些常见故障形式和对应的解决方法,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们就可以自己动手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