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4):
我们是搞大米加工的,最近更新了设备。求大侠们指点。
变压器 选500的 还是630的 。电缆线  选什么样的,估计150米  到车间

网友A:
不要只看功率要看设备电流还要看有无变频器怎样控制还要考虑以后企业增容否来选择

网友B:
建议楼主同时算上同期率,然后根据同期率进行选择变压器容量,线径也是这样,先做好同期率计算。假如同期率就是你的这个数,变压器应选择630KVA的,相线线径为300*2,零线、地线为240*1;建议在负载端安装电容补偿柜。

网友C:
还的选大点的好,懒得以后加设备,要增容麻烦

网友D:
最小应该是630的。

网友E:
变压器选630KVA,电缆选YJV240*2,零线BV150.

网友F:
你的电机的功率480KW。启动时电流会很大。500的变压器是受不了。建议用630KVA的。同时建议采用软启动。这样启动时不会对电网造成冲击。

网友F:
(软启动器属于垃圾产品:要么变频器,要么就是自耦变压器启动或者星三角启动)你这看法不全面。如果是要经常调速当然是变频器。采用自耦变压器启动或者星三角启动它的启动电流仍然会很大。对于不调速,且电机功率效大软启动是最理想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