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4):
一台30KW的变频器,带一台30KW 的电机(送风机),频率45HZ, U相电流28A,v相电流33.5A,W相40.2A.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但输出电压是平衡的,对比另一台同样的变频器输出电流是33.5A,三相平衡。这台就不平衡了,更换电路板也是一样,会不会是模块有问题呢?请教了

网友A:
会不会电机有问题?

网友B:
可能是驱动或电流检测电路的故障。

网友C:
像你这样电流不平衡有2个原因,1测量的时候有误差,2电机有问题,电流自然不能平衡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