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4):
我的感应器是三线制的NPN感应器。棕色+24V,蓝色0V,黑色信号。

我24V接开关电源正,蓝色接COM,黑色接X,发现感应与不感应,输入端都没信号。

我想请教下,我该怎么测试这个感应器是好的还是坏的?
是不是要用电表量黑色信号与0V直接的电压还是怎么样?
请教下验证过程。

网友A:
接的没问题,查查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的没问题,查查别的原因

我想知道是不是感应器问题,所以怎么单独测试感应器?
请教!!!

网友B:
你只要接蓝色(负极),咖啡色正极),用金属来感应,看黑色是否有输出就能判断好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只要接蓝色(负极),咖啡色正极),用金属来感应,看黑色是否有输出就能判断好坏。

网友D:
你的感应器是不是DC24V电源?我也刚使用了这个,我的很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要接蓝色(负极),咖啡色正极),用金属来感应,看黑色是否有输出就能判断好坏。

用金属感应有反应,但是不代表黑色信号线就有输出吧,怎么测量?请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要接蓝色(负极),咖啡色正极),用金属来感应,看黑色是否有输出就能判断好坏。

用金属感应有反应,但是不代表黑色信号线就有输出吧,怎么测量?请教

求解啊

网友B:
感应时,用万用表量电压。黑色与咖啡色有没有24V。

网友B:
如果有DC24V电压,证明元件好,没电压,坏。

网友E:
先从PLC上拆下,通电,有输出时黑色与+24V间有电压;

网友F:
PLC与电源开关0V没有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DC24V电压,证明元件好,没电压,坏。

多谢,我明白了

网友G:
你先测量棕线跟蓝线是否有DC24V,用金属感应的同时测蓝线与黑线间是否有24V,如没有电压就是传感器坏了

网友H:
“我的感应器是三线制的NPN感应器。棕色+24V,蓝色0V,黑色信号。我24V接开关电源正,蓝色接COM,黑色接X,发现感应与不感应,输入端都没信号。”的回复:
 如果PLC输入侧的共地点COM 接24V电源的正极,你的上述接法完全正确,如果共地点接24V的负极就不对了,在这种情况下,解决的办法:或改接接地点,或换个PNP型感应器都可。
  检验三线制的NPN感应器的好坏的方法为:棕色、蓝色引线接24V电源,在棕色与黑色引线并接3K电阻 ,接好后,用金属感应此感应器,此时黑色对蓝色之间电压(用电压表量)应有0~24V变化,有变化的说明此件是好的,如无变化此件是坏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PLC与电源开关0V没有连在一起。
没错,开关电源的负极应该要跟PLC的COM端连接起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PLC与电源开关0V没有连在一起。
没错,开关电源的负极应该要跟PLC的COM端连接起来
要么全部用PLC电源,接PLC 24+和COM当电源用,要用开关电源的+24V就要把开关电源0V与PLC的com端连接起来

网友J:
开关电源的0V要与PLC 的X-COM端连在一起,要不就用PLC本分的24V电源最简单!

网友K:
黑色线,有金属感应时,是高电位,此时和负极电位差为24伏,没有金属感应时,黑线对负极为0伏,

网友L:
关键自己搞清楚你的感应开关是NPN,还是PNP,NPN的有感应时黑色线与棕色线之间+24V,PNP的相反,如果你PLC的输入端不用外部电源,要从自己的24V,COM端引至输入端COM,我想这样你应该明白了吧?NPN的黑色线是负的,PNP黑线输出是正的。

网友M:
棕色接24V+,蓝色接0V,用金属碰触,指示灯有反应,再在碰触不撤的情况下,红表笔接棕色线,黑表笔接黑色线看有没有24V,若有则元件好,若没有则是此接近开关坏。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感应时,用万用表量电压。黑色与咖啡色有没有24V。

网友O:
用万用表测一下你的24V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