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4):
各位大虾:

            小弟最近在学习三菱 QD75模块,在里面看到了有机器进给值和当前进给值,想问问两者有什么区别啊!谢谢!

网友A:
有区别的,当前进给值可以更改的,OPR的时候可以清0。机器进给值不能更改,其它不同之处可以看QD75的手册。

楼主:
还有没有知道详细一点的大哥呢!呵呵!谢谢!

网友B:
机器进给值相当于实际值,当前进给值相当于经过补偿便于与视觉或程序编排对应的一个值,不知道这样理解恰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