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4):
变频器pid接线是这样的吗:启动信号我用一个延时器给的信号,然后我把远传压力表的三根线接到变频器里的gnd,ai1,10v供电上。
变频器的设置应该是正确的,频率由pid控制,然后在pid里设置了比例,但开机后起来就是0,我用反馈检测,开机显示e022,没有反馈信号警告吧。
我想问的是,我的pid接线是对的吗,就是压力表上的三根线对变频器里的gnd,ai1,10v供电这三个端子。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我设置百分比后,然后变频器通过压力表穿回来的信号来调整压力,也就是我只要在变频器里设置好,外面的接线只不是改下压力表的三根线接到对应的端子上。变频器上只有三进三出,还有一个正传信号的线。这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