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4):
本人有一套手动绞模配人字铝电力拔杆,但不会使用,望有做电力架空立杆的师傅们指点下,有图,有视频更好。先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你先把图发上来,大家伙帮你

网友B:
不明白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图发上来,大家伙帮你

网友D:
现用汽车吊了

楼主:
汽车吊这个我们也在用 ,关键有的地方汽车是去不了的,还得靠人力才行!

网友A:
把杆子大头处挖坑,

网友A:
好像百度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百度上有
找不到

网友E:
把电杆大头放在杆坑斜坡口,象图中那样立人字扒杆,扒杆大头处挖一小坑,防止扒杆立起时移位。扒杆至电杆坑约1.5倍电杆长度,绞盘至朳杆为1.5倍左右扒杆高度,如条件许可,可在这个位置地面上固定一个滑轮,然后把绞盘移后一些。绞盘、地面滑轮、扒杆顶部、电杆在一条直线上,把绞盘上的绞绳穿过地面滑轮至扒杆顶部再至电杆顶部,绞绳在扒杆顶部与电杆顶部要打死结,不能活动。扒杆直立稍向电杆方向倾斜,电杆顶部还要拴上4根绳索,每根绳索长度至少为2倍电杆长度,在立杆过程中用人力在4个方向控制电杆不偏斜。绞动绞盘,扒杆向滑轮方向倾斜过来,电杆也跟着立起来,当扒杆倒地,电杆刚好立直。不用地面滑轮时,绞盘离扒杆要远一点,当扒杆倒向地面小于45度时,用人力直接把扒杆压向地面。这样立杆安全要放首位,电杆坑要挖的尽可能窄与电杆直径同宽,这样可防止立杆过程中左右摇晃,立杆方向开一45度斜坡,因此杆坑实际上是一个三角形坑洞,宽度等于电杆直径

网友F:
老吴 给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把电杆大头放在杆坑斜坡口,象图中那样立人字扒杆,扒杆大头处挖一小坑,防止扒杆立起时移位。扒杆至电杆坑约1.5倍电杆长度,绞盘至朳杆为1.5倍左右扒杆高度,如条件许可,可在这个位置地面上固定一个滑轮,然后把绞盘移后一些。绞盘、地面滑轮、扒杆顶部、电杆在一条直线上,把绞盘上的绞绳穿过地面滑轮至扒杆顶部再至电杆顶部,绞绳在扒杆顶部与电杆顶部要打死结,不能活动。扒杆直立稍向电杆方向倾斜,电杆顶部还要拴上4根绳索,每根绳索长度至少为2倍电杆长度,在立杆过程中用人力在4个方向控制电杆不偏斜。绞动绞盘,扒杆向滑轮方向倾斜过来,电杆也跟着立起来,当扒杆倒地,电杆刚好立直。不用地面滑轮时,绞盘离扒杆要远一点,当扒杆倒向地面小于45度时,用人力直接把扒杆压向地面。这样立杆安全要放首位,电杆坑要挖的尽可能窄与电杆直径同宽,这样可防止立杆过程中左右摇晃,立杆方向开一45度斜坡,因此杆坑实际上是一个三角形坑洞,宽度等于电杆直径
好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电杆大头放在杆坑斜坡口,象图中那样立人字扒杆,扒杆大头处挖一小坑,防止扒杆立起时移位。扒杆至电杆坑约1.5倍电杆长度,绞盘至朳杆为1.5倍左右扒杆高度,如条件许可,可在这个位置地面上固定一个滑轮,然后把绞盘移后一些。绞盘、地面滑轮、扒杆顶部、电杆在一条直线上,把绞盘上的绞绳穿过地面滑轮至扒杆顶部再至电杆顶部,绞绳在扒杆顶部与电杆顶部要打死结,不能活动。扒杆直立稍向电杆方向倾斜,电杆顶部还要拴上4根绳索,每根绳索长度至少为2倍电杆长度,在立杆过程中用人力在4个方向控制电杆不偏斜。绞动绞盘,扒杆向滑轮方向倾斜过来,电杆也跟着立起来,当扒杆倒地,电杆刚好立直。不用地面滑轮时,绞盘离扒杆要远一点,当扒杆倒向地面小于45度时,用人力直接把扒杆压向地面。这样立杆安全要放首位,电杆坑要挖的尽可能窄与电杆直径同宽,这样可防止立杆过程中左右摇晃,立杆方向开一45度斜坡,因此杆坑实际上是一个三角形坑洞,宽度等于电杆直径
谢谢吴师傅的帮助,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