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4):
一、连接仪表

  正确连接仪表的电源,打开接线端子的盖,盖的背面有提示。测试接线。接2跟10的接线端子。具体看盖上的提示。通讯端子连接好。连接的是RS485.接的端子是17和18。

二、建立设备驱动

  在设备驱动中找到电力规约。

  选择国家标准

  建立设备驱动

  这里要注意设备地址,必须是12位,不足12位的在前面补零。

  设备地址在电表的面板标签上有,也可以到电表中找到表名,是通过两页显示的。如图的会分成000011和023895.

  串口设备设置,选择正确的串口号。然后设置端口。波特率初始为1200,数据位数8,偶校验,停止位1.

  前导字节默认为3,不需要修改

三、组点

  具体该选择参考说明书后面的数据表

四、测试结果

网友A(2021-02-02):
最近一块电度表的时间不对,才发觉不知怎么用通用方法去读取和修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