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4):
  在网上搜索了一个上午 ,想找一下 明电舍 VT230S中文说明书都没有找到,只有英文版,明电舍的参数调试又比较复杂,根本对照不了,不知道论坛上可否有人藏有此册 ,还是厂家就没出中文手册 ,
   版主有看到,帮忙呼吁一下  哦

网友A:
明电舍的资料很少的,好像很难找。。。

网友B:
VT240有中文说明书,可以对照去看,参数都差不多,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C:
呵呵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 品牌啊

网友D:
我倒是有这个手册,就是只有一本,可以帮你查参数

网友E:
只有32开的纸书,没有电子档,240才推出的电子版,另外230已经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倒是有这个手册,就是只有一本,可以帮你查参数

你有吖 ,那能麻烦你帮我查一下,频率源设定是哪个参数  ,频率从面板调节

网友D:
好的,晚上给你查一下和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晚上给你查一下和你说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D:
不好意思啊,昨晚出去吃了顿饭,回来晚了。今晚给你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啊,昨晚出去吃了顿饭,回来晚了。今晚给你查一下

大哥您还是没空给我查一查吗,我那台还晾着呢  呵呵

网友D:
真是不好意思,忙的把这是给忘记了
今晚必定给你查了,发上来

网友D:
这样你加我QQ1479197205

网友D:
明电舍变频器面板上的STOP+LCL键为直接和遥控设定;同时按下两键,LED灯不亮时为遥控模式;LED灯亮时为直接模式。STOP+RST为故障复位、RST为改变显示模式、SET为固定参数号或设定其值。D组参数为监控参数D00为输出频率检测、D01为频率设定检测、D02为电流检测、D03为电压检测、D04为I/0段子和内部命令状态;A组参数为常用参数A00为频率设定当A00为0时本机频率设定(在操作面板上设定频率)、为1时点动频率的设定、为2时本机速度设定(面板设定)、为3时点动速度设定;A01为加减速时间(0为加速时间、1为减速时间)、A2为转矩提升、A03为直流制动

网友D:
还有需要我查的地方,再QQ上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需要我查的地方,再QQ上聊吧

非常感谢  ,有需要Q聊  谢谢

楼主(2012-11-02):
引用 网友D:
还有需要我查的地方,再QQ上聊吧

你好,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 ,现在又有一台,启动显示EOO PM-2,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网友F(2014-05-30):
学习学习!像各位变频器维修前辈学习

网友G(2014-11-04):
回复 楼主:
看看模块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