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欧姆龙CPM1A以下指令怎么动作

楼主(2012-05-14):
本人小白一个,求大家指点

网友A:
呵呵;理解了KEEP指令,上面基本上就没有难点了;

网友B:
如果 0.01 为OFF,则T9 T53 开始计时,T9 为真时,200.00为真,

网友C:
通断的一种写法而已

网友D:
楼主 把指令看看熟

网友E(2012-08-20):
我比楼主好菜鸟呢,对
欧姆龙
不是很了解

网友C:
一个通的条件
一个断的条件
不难理解

网友F:
找本入门的书看吧,完全小白就没办法帮你

楼主(2012-10-31):
引用 网友A:
呵呵;理解了KEEP指令,上面基本上就没有难点了;
还有个有关伺服控制器的问题请教一下,左边的使能端24v电压是脉冲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