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5):
折弯机回程时,从油箱盖处喷油,是怎么回事?
大家遇见过吗?

网友A:
没遇见过,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没用过,但感觉还是密封机构有漏的地方了.

网友C:
是不是油箱油加多了?

网友D:
可能是油里混入空气了,你看是否油箱油不够,油泵吸油口漏气

楼主:
把油补满了,还是这样

网友E:
液压油老化,全部换新油即可。

液压油的泡沫问题是直接关系到液压系统能否正常使用的关键指标,一般来说,液压油的泡沫可能导致:
1、液压系统振动,引起液压系统工作不稳定
2、液压油的温度升高,对液压油的寿命产生影响
一般来说,根据产生的泡沫的多少,采取相应的对策。对于不严重的情况,即油箱中泡沫较多,未溢出油箱的:
1、加入少量的抗泡剂;
2、置换加入少量的新油;
3、在进油口放破泡沫铁丝网
对于比较严重的情况,主要措施有:
1、是否存在活性物质的污染源,排除污染源
2、置换液压油,看是否是油的问题,如有在线的过滤装置,采用全流量过滤。
3、看是否液压系统的设计方面的问题,尤其是油箱的进出油口的设计、油的循环量(油箱大小),改进系统设计。
当然,液压新油本身的抗泡沫问题也要加以考虑,但一般满足国标的可以了,不要追求小的数据,因为,同液压油的抗泡沫问题相比,液压油的空气释放性能应该是更重要的,因此,使用中出现泡沫问题,多从污染、油箱的进出口设计方面考虑,不要一味地加抗泡剂。对大型的液压系统建议采用在线的过滤装置对使用的液压油进行过滤净化,对液压油的使用寿命、设备的使用寿命都有好处。

网友D:
油泵吸油口漏气,查一下油泵进油管。

楼主:
折弯机回程压力达到200,此瞬间油箱盖私处喷油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回油压力太高
增大管径试试

楼主:
还没有呢。回程有很大的异响

网友H:
兄弟,你的折弯机是哪个牌子的啊?是江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