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5):
我有一个台达DVP-16EH的PLC   输入输出8个点    采用的是源极信号输入模式   里面程序写的是跳K10    PLC本身输入端都有24G  24+   本身带24V电   我有在这上面接了个24v  电源    可是输出还是没有电压   求解    难道程序也要设置吗????
在找一师傅   本人从事电器修理   看的起的留下QQ  吧   或者加 我的QQ是847596124    愿意的加

网友A:
我没有EH的资料,不知其输出的情况;楼主可查看其硬件方面的资料,看应当如何接线。

   按通常的理解,PLC的开关量输出点,相当于一个开关点,需串负载后外接适当的电源。
   当某输出点接通时,可使负载工作,如指示灯点亮、继电器吸合等;输出点的接通,受程序控制。
   另外,输出点接通否,应当可观察PLC上的输出指示灯(LED)。

   不知楼主的外接24V电源,是用于输出的吗?

网友B:
呵呵;如果输出NPN型的,你可以带个DC24V的继电器试一下,注意接线;

楼主:
输出灯是亮着的  本来那个24G   24+  自己带24V电 我又在上面嫁了24v电源   输出还是没电 我用的开关做信号   源极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