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5):
最近在整个机台、主体机构为马达带动大圆盘A,通过减速齿轮传动至同步编码器,编码器分辨率为1024,齿轮比为1:20,靠此来定位圆盘机械位址,同时,依靠编码位址一一对应确认另一结构B做出相应动作,现遇到如下状况:
1、在圆盘运转一定时间后,出现同步器同步器丢失1圈计数
2、结构B的动作又完全正确,因此同步比无误
3、此异常可能出现一次,在结构A下一圈或一段时间内又正常,造成产品中间有脱节、类似打印时候文字被拉长那样,后面又无异常
   该异常出现的比较没有规律(也可能还没抓到),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起初有怀疑是否是因为同步器联轴器、或者齿轮传动结构等机械问题,可是又想,如果是机械问题应该再每一圈都出现,而且也不能,恰好只丢失约一圈的值(一般都有差几个脉冲),等待大牛们给提提意见。

网友A:
用编码器测量长度,往往有三种:
1。用增量脉冲计数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会产生脉冲计数累计误差,但正如楼主说的,这种累计误差是差几个脉冲的事,不会是一圈的,那就还有一种可能,程序中用了编码器的Z相定期修正误差,而修正时,Z相脉冲的位置是哪一圈的错了,就会差一圈。

2。用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一圈内是绝对值的,而过圈也是用计数的方法,那么这种过圈计数的方法就和增量脉冲计数可能出错一样,只是它的错,一错就是一圈了。

3。用了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应该就不会出现上述的问题。可是也有一些“多圈绝对值”,其实内部也是有计数的(计圈),我们称为“伪绝对”,日系“绝对值编码器”的这种假绝对值多圈的较多。

你看看你的编码器应该是哪一种?

网友A:
“编码器分辨率为1024,齿轮比为1:20”,也就是说要有20圈,总分辨率(大圆盘)为20480了,这种测量,最好是用绝对值真多圈编码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编码器测量长度,往往有三种:
1。用增量脉冲计数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会产生脉冲计数累计误差,但正如楼主说的,这种累计误差是差几个脉冲的事,不会是一圈的,那就还有一种可能,程序中用了编码器的Z相定期修正误差,而修正时,Z相脉冲的位置是哪一圈的错了,就会差一圈。

2。用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一圈内是绝对值的,而过圈也是用计数的方法,那么这种过圈计数的方法就和增量脉冲计数可能出错一样,只是它的错,一错就是一圈了。

3。用了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应该就不会出现上述的问题。可是也有一些“多圈绝对值”,其实内部也是有计数的(计圈),我们称为“伪绝对”,日系“绝对值编码器”的这种假绝对值多圈的较多。

你看看你的编码器应该是哪一种?
这边用的是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编码器测量长度,往往有三种:
 1。用增量脉冲计数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会产生脉冲计数累计误差,但正如楼主说的,这种累计误差是差几个脉冲的事,不会是一圈的,那就还有一种可能,程序中用了编码器的Z相定期修正误差,而修正时,Z相脉冲的位置是哪一圈的错了,就会差一圈。
 。
 2。用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一圈内是绝对值的,而过圈也是用计数的方法,那么这种过圈计数的方法就和增量脉冲计数可能出错一样,只是它的错,一错就是一圈了。
 。
 3。用了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应该就不会出现上述的问题。可是也有一些“多圈绝对值”,其实内部也是有计数的(计圈),我们称为“伪绝对”,日系“绝对值编码器”的这种假绝对值多圈的较多。
 。
 你看看你的编码器应该是哪一种?
这边用的是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那就是第二种情况了。在日韩系设备中,或用日韩编码器的,这种用法较多,过去绝对值真多圈的只有欧洲品牌的有。只是现在绝对值真多圈的已经Made in China了,蛮便宜了,质量还保证,就没必要这么用单圈了。

网友A:
有些销售编码器的,或者内部有用编码器的,对外宣称“绝对值编码器”的,要看看是单圈的还是真多圈的绝对值编码器,单圈的如超过360度而用计数的方法计圈,严格讲就不能称为“绝对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销售编码器的,或者内部有用编码器的,对外宣称“绝对值编码器”的,要看看是单圈的还是真多圈的绝对值编码器,单圈的如超过360度而用计数的方法计圈,严格讲就不能称为“绝对值”了。
那如果是同步器出现这样的故障:同步器旋转到码盘值为777时,发出的位址信息一直是777,直到同步器下一圈转到778时,才发出778位址值,接下去又都正常。。
像这样的状况应该大致可以排除机械故障,但出现这样的状况程序跟同步器都有哪些可能原因?

网友A:
计圈程序的问题。
用单圈+计圈的方法也是要有技巧的,一旦程序不考虑到各种因素,就会出跳圈或停一圈的问题。总之,这种方法总会有点问题,看出现几率,有的也许没出现,有的总出现,就跟脉冲有无干扰累计误差,没有个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圈程序的问题。
用单圈+计圈的方法也是要有技巧的,一旦程序不考虑到各种因素,就会出跳圈或停一圈的问题。总之,这种方法总会有点问题,看出现几率,有的也许没出现,有的总出现,就跟脉冲有无干扰累计误差,没有个保证。
主要在此设备上也做过如下排查:
1、换相同机台上相同型号OK的同步器测试,问题依旧
2、相同型号机台、相同版本程序、相同参数、其他位置(实际空间位置)、同一电网、无此故障
这样是否有可以预判为程序OK、同步器OK、、
那就只能是程序与机台的配合问题或者是环境干扰问题
存在跳圈或者是漏一圈有没有可能是同步器回转方向这个参数在某一瞬间干扰变反向值,不知有没有可能这种状况存在

网友A:
干扰是否存在,计圈程序怎么做,我都不清楚,无法回答你。你的问题的病根已经找到,就是应该用绝对值真多圈编码器,用单圈+计圈,就必然有出错的可能性,就是几率问题,你要我去解决这个几率问题,我还不如去研究彩票的几率。

楼主:
呵呵、了解、、多谢指点了

网友B:
似然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但是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是否存在,计圈程序怎么做,我都不清楚,无法回答你。你的问题的病根已经找到,就是应该用绝对值真多圈编码器,用单圈+计圈,就必然有出错的可能性,就是几率问题,你要我去解决这个几率问题,我还不如去研究彩票的几率。
还有1、2个问题想麻烦你下,对于这样的故障,在程序上有没有比较优化的算法可以避免些情况呢,
另外,你这边有没有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的资料可以借阅下的没,我自己也网上搜搜看有没^ ^ 谢谢

网友C:
轉盤的速度不高 編碼器的解析度也不高 與機構同步 不是裝在電機端 應該不是干擾 也不會干擾到原點 也不會只有一個 我寧可將他看訊號出了問題 在大型的分度這經常出現 主要是機械設計不匹配 編碼器軸心相對分度盤是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