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77屏与单片机或下位机以及支持Modbus RS485的仪表通讯

楼主(2012-05-15):
最近做了个实验,使用MP277触摸屏与单片机或者下位机以及支持Modbus RS485的仪表进行通讯。
将MP277端的“通讯驱动程序”选择为“Modicon MODBUS”
将波特率、奇偶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的设置同单片机或者下位机以及支持Modbus RS485的仪表的相同;
通讯类型选择为RS485、网络选择为“RTU Standard” ;
从站地址同从站设置的相同;
CPU类型选择为“984”;
根据现实的要求选择要显示数据的地址。若数据要进行处理,也可在触摸屏软件中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A(2012-08-24):
无线传感网络 你有没有听过zigbee转RS485 无线传输 提高组网容量 组网方式多样。和玛科技(宣)

网友B(2012-11-05):
你好,能请教点MP277和单片机通信的问题吗

网友C(2014-06-19):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请教点MP277和单片机通信的问题吗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9472&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