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5):
安川伺服驱动器的常用故障代码
报警代码        报警名称                        主要内容
A.00           绝对值数据错误              不能接受绝对值数据或接受的绝对值数据异常
A.02         参数破坏                           用户常数的“和数校验”结果异常
A.04         用户常数设定错误             设定的“用户常数”超过设定范围
A.10         电流过大                           功率晶体管电流过大
A.30         测出再生异常                    再生处理回路异常
A.31         位置偏差脉冲溢出      位置偏差脉冲超出了用户常数“溢出(Cn-1E)”的值
A.40         测出主回路电压异常         主回路异常
A.51         速度过大                          电机的回转速度超出检测电平
A.71         超高负荷                          大幅度超过额定转矩运转数秒-数十秒
A.72         超低负荷                          超过额定转矩连续运转
A.80         绝对值编码器错误            绝对值编码器一转的脉冲数异常
A.81         绝对值编码器备份错误          绝对值编码器的三个电源(+5v,电池组内部电容器)都没电了
A.82         绝对值编码器和数校验错误  绝对值编码器内存的“和数校验”结果异常
A.83         绝对值编码器电池组错误     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池组电压异常
A.84         绝对值编码器数据错误        收受的绝对值数据异常
A.85         绝对值编码器超速             绝对值编码器通电源时,转速达400r/min以上
A.A1         散热片过热                       伺服单元的散热器过热
A.b1         指令输入阅读错误             伺服单元的CPU不能检测指令输入
A.C1         伺服失控                           伺服电机(编码器)失控
A.C2         测出编码器相位差              编码器的A,B,C三相输出的相位异常
A.C3         编码器A相,B相断线         编码器的A相,B相断线
A.C4         编码器C相断线                  编码器C相断线
A.F1         电源线缺相                        主电源有一相没连接
A.F3         瞬时停电错误                    在交流电中,有超过一个电源周期的停电发生
CPF00        数字操作器通讯错误-1    通电5秒后,还不能和伺服单元通讯
CPF01        数字操作器通讯错误-2    连续发生5次数据通讯不好
A.99         无错误显示                        显示正常动作状态
   工业电气维修/CPU主板维修//变频器维修///软启动器维修/直流调速器维修///主轴驱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制动单元维修/工控机维修/PLC维修///可编程控制器维修/电源维修///电源模块维修/输入输出模块维修///触摸屏与显示维修/数控装置维修//伺服控制器维修/伺服电机维修等等各类电气维修。
     咨询与报修请联系:021-54257837//QQ:987828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