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5):
各位大侠好!求教如何用PLC 编程实现步进电机的加速启动和减速停止
如有案例程序提供,不胜感谢!

网友A:
先确认PLC型号;

楼主:
台达EH系列PLC

楼主:
ld m1002
mov k20 d1343 设定加减速时间
mov k50 d1340 设定启动/结束频率
ld m1000
mov k1 d1220 设定CH0输出模式:Y0--PULSE Y1-DIRECTION
LD m0 主控接点
and x21 条件
and m10 电机启动
drvi k-1200 k1000 y0 y1
ld m1029 脉冲输出完成标志
tmr t100 k2
ld t100
rst m1029
请问,这样写可以实现吗?

网友B(2012-08-01):
引用 楼主:
ld m1002
mov k20 d1343 设定加减速时间
mov k50 d1340 设定启动/结束频率
ld m1000
mov k1 d1220 设定CH0输出模式:Y0--PULSE Y1-DIRECTION
LD m0 主控接点
and x21 条件
and m10 电机启动
drvi k-1200 k1000 y0 y1
ld m1029 脉冲输出完成标志
tmr t100 k2
ld t100
rst m1029
请问,这样写可以实现吗?

"mov k1 d1220 设定CH0输出模式:Y0--PULSE Y1-DIRECTIO"
k值应该为0吧?

另个请教m1029下次执行该语句前不是自复位吗,是否有必要?
我只是纸上谈兵,无实战经验,纯属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