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PD问题

楼主(2012-05-15):
各位师傅,PID程序 设定值45度0.9,当值为31度,0.635 输出值一直增大,最后为1,测温范围是0至50度,请问输出值怎么是一直增大的,输出值就是设定值减去当前值所得出的偏差值,谢谢解答

网友A:
看了你的程序,跟技成培训一个教例完全是一致的,你设定45度对应是0.9,那你检测的VD200值0.0--1.0是不是也对应0--50度?还有程序中网络5中是不是应该乘上100,而不是50,程序中VD220积分要加进去的,如调试中不用可以增加其数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PID程序 设定值45度0.9,当值为31度,0.635 输出值一直增大,最后为1,测温范围是0至50度,请问输出值怎么是一直增大的,输出值就是设定值减去当前值所得出的偏差值,谢谢解答
谢谢热心回答,我找到了问题了,是我的比例,和积分没设好,造成过大的超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