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5):
今天在检查完接线无误后给PLC柜通电时只听啪一声,PLC,HMI屏都无反应。
仔细检查后发现屏和PLC已损坏,查看PLC后发现PLC DO模块已击穿,应该是接入强电引起的。
仔细检查后发现继电器底座内线圈的接线端与触点接线端短路引起的控制柜内强电通到PLC、HMI屏后损坏的。
拆开继电器底座后发现两个接线端的连接金属片碰在一起,其余的间距也很小。
在这里提醒各位同仁以后采购继电气及底座一定不能贪便宜,这一次损失可大了。

楼主:
发错地方了,对不起!

网友A:
该经验值得记取。

在设备调试时,或更换器件后的通电,需格外小心;
或需根据情况遵循一定的顺序,或采取对应的措施。

网友B:
仔细检查后发现继电器底座内线圈的接线端与触点接线端短路引起的控制柜内强电通到PLC、HMI屏后损坏的

这种情况第一次听说,看来以后的注意,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调试之前没有用万用表测各相之间是否短路,负载是否正常吗?

网友D:
我碰到过一次,不过不是PLC,HMI,全是继电器和接触器的,组装好上电 就是不安设想的工作,查了一个小时左右才搞定。以前继电器底座内部是用电线焊接的,现在可不是了。

网友E:
这个值得注意,是个经验!

网友F:
学习了 以后工作中要注意了

网友G:
第一次见到这种现象,楼主能告知是什么牌子的PLC吗?
曾经故意将AC220接入PLC输入端的com点和输入点,不过就是没有坏。

网友H:
还是买正规牌子的东西吧。这样的毛病防不胜防。

网友I:
现在很多产品是山寨的,翻新的,或者高仿的。有的很难区别。

网友J:
经验值千金

网友K:
这么严重?头一次听说,首先谢谢楼主分享!
我们买的继电器其实也不是很好,说是欧姆龙的,鬼知道是哪的货源

网友L:
谢谢提醒,今后做事真要小心了。

网友M:
呵呵;因小失大;
有的地方没必要为了控制成本,什么都买最便宜的;

网友N:
小型继电器座质量差的很多,便谊的都是回料打出来的,绝缘都很低,机械强度也达不到,用到控制柜里时间一长就会出事情,本人想还是不卖价低的产品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