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5):
今天在检查完接线无误后给PLC柜通电时只听啪一声,PLC,HMI屏都无反应。 仔细检查后发现屏和PLC已损坏,查看PLC后发现PLC DO模块已击穿,应该是接入强电引起的。 仔细检查后发现继电器底座内线圈的接线端与触点接线端短路引起的控制柜内强电通到PLC、HMI屏后损坏的。 拆开继电器底座后发现两个接线端的连接金属片碰在一起,其余的间距也很小。 在这里提醒各位同仁以后采购继电气及底座一定不能贪便宜,这一次损失可大了。

网友A:
值得注意

网友B:
什么牌子的中继啊?

网友C:
你的继电器线圈电压不是24V吗?

网友D:
控制部分没接入保险吗?楼主损失惨重呀

网友E:
电器还是用好点的放心啊。

网友F:
你用的也太差了;

网友G:
呵呵 是啊 太差··

网友H:
碰到过继电器座内的接线脱焊的
还好没有损坏设备

网友I:
受教了 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