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阻

楼主(2012-05-15):
想请教高手:在2000伏电压,电流5毫安的情况下,用什么样规格的电阻好呢?

楼主:
我有个耐压测试仪,想做日常点检。该耐压仪发直流2000V高压,测试漏电流设置在5毫安,现在想用电阻来检测该仪器的运行情况。照一般采用了400K的电阻上去被击穿了,所以想请教下有没有哪位知道该用何电阻为好?谢谢1

网友A:
用两只200K的高压电阻串联即可。

楼主:
谢谢2位的回复,我想应该是一定要采用高压电阻的,并且用2只200K,或4只100K的是否更好。

网友B:
高压电阻没听说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