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5):
我是初级的,问三极管有没有漏电如何测?

网友A:
三极管有漏电故障。对一个反相放大器电路而言:在Ube=0V时,测Uc电压应该等于供电电源电压,若低于电源电压,则说明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可能漏电了。
如果非在线检测,测量c、e极之间有较小的电阻值(几百欧至几十k),说明三极管已经漏电损坏。正常的三极管在几百K至无穷大。

网友B:
所谓三极管漏电流,一般指三极管发射极e和集电极c在基极b开路情况下产生的电流,其大小与管子的制作材料,管子的耐压有关系,通常锗管比硅管漏电流要大,低耐压管比高耐压管漏电流要大,现在常用的硅管用普通万用表,测量e极和c极之间电阻,正常管子阻值一般趋向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