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5):
一台变频器同时拖动多台电机,电机容量不同,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变频器容量应如何选择?

网友A:
不清楚 帮你顶

网友B:
拖动的变频器容量与被拖动电机总功率具体是什么比例,我不是太清楚,请高手解答,多台电机的总功率要小于变频器的功率。

网友C:
同时拖动几台电机没有做过,不过好像变频器说明书会有说明示意,我想首先电机参数应该一致,一般变频器都会有感性负载模型,根据此模型来拖动,如果参数不一致的话会造成一些预料不到的问题,比如保护不能很好的进行。

网友D:
你几台电机功率分别是多少?

网友E:
赞同3楼的建议

网友F:
同意3楼

网友G:
不知道啊

网友H:
来此学习一下,楼下的老师继续!

网友I:
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J:
是同步的可以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拖动的变频器容量与被拖动电机总功率具体是10:7左右为佳,另外每一个电机均需要独立加装过载保护:任何一个电机过载保护需立即停车
基本同意,但这个过载保护建议还是选电子式的好,普通的热继电器貌似不太适合。

网友L:
个人认为尽量不要这样用

网友M:
电容器主要用于补偿电力系统感性负载的无功功率,以提高功率因数,降低线路损耗,改善电压质量,因为大多数工业设备都是电动机为动力,电动机都是电感负载,电感负载电压超前电流90度,而电容的特点是:电流超前电压90度,所以利用电容这一特点来补尝无功损耗;

网友N:
楼上的,本楼说变频器输出并联驱动多电机呢,你这是在讲什么?其实如果这么并联驱动的干省不了多少钱呀。有的并联据说30多个,要有据说并联100多个。感觉那是疯了?并联这么多容易出事的。少并点倒是可以考虑喽。

网友O:
可以的,只要电机的容量总和不大于变频器就好

网友P:
可以。。我们厂的一台变频器下面并联了8台电机,,具体有什么要求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Q:
一台变频器同时拖动多台电机,电机参数相同好设置,电机容量不同的话,电机参数怎么设定啊?比如;功率、转速、电流都不一样,应该怎么设定啊?变频器还能起到保护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