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5):
用PLC控制增量型的伺服,比如台达的PLC,定位用DDRVI、DDRVA指令,要移动多少量发多少脉冲就是了。对于,绝对型编码器的伺服没用过,不知道是怎么控制的?哪位朋友,有用过的指点下,谢谢!急,网上没找到什么资料。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做过,呵呵  待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B:
我用过三菱的PLC直接控制三菱的伺服控制器及三菱的伺服电机,控制器要加电池。并用绝对值指令的,我想台达的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C(2019-10-12):
回复 网友B:
三菱的绝对指令是使用DDRVA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