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5):
各位大师:请问对于同一设备为何负载不同会导致功率因数的不同?

网友A:
视在功率,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在电网中抅成了一个三角关系。任何一边的变化都会引起另两边和夹角的变化。所以设备负载不同就会导致功率因数的不同。这是他们的内在关系所决定。

网友B:
负载不同,有功功率不同,当然功率因素不同。要是功率因数很小的话,建议加个就地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