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5):
希望各位前辈支支招,安川变频器A1000旧的IGBT烧坏后更换了一台新的后怎么设置参数才好使用?急急!

网友A:
把原来的控制板换到新的上面不就OK了。都是一样的机器

楼主:
小弟第一次接触变频器这东西,你说的控制板是不是那块电路板吗?

网友A:
你说哪块电路板?是连接键盘的那块板。机器型号都是一样的话,把这块调换应该可以的

网友B:
把旧的参数拷贝到操作器,再用操作器把参数拷贝到新的变频器!

网友C(2012-07-05):
把接模拟电压的那块板子换到新的变频器就可以了,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