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跳闸问题

楼主(2012-05-16):
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以下现象是怎么回事:
  在我的一个设备里面用一个三菱的CP30-BA2P-5A空开后面拖一个插线板,插线板上插有电脑主机电源线,显示器电源线,以及两台检测BOX(功率不会超过100W/台),总开关通电时这个空开偶尔会跳闸,但是,我再把它合上之后,它又能正常,不会跳闸,即使所有的用电部件都开启,也不会跳闸(所以功率应该是够的),所有线路我都查过,没发现有短路,地线也都接了,百思不得其解,特发此求助贴,请达人释疑!谢谢

网友A:
总开关指那个?画个简图

网友B:
工作时的功率满足了,主要是总开关通电时,电脑主机和显示器的开关电源电容的充电电流较大,可以换一个大一点的空开。

网友C:
楼上的有道理

网友D:
应该是开机时的充电电流太大了,即开机瞬间的电流超出了空开的允许电流,换一个大点的空开就好了。

网友E:
错峰上班吗!

网友F:
换个大些空开应该可以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附件为简单电路,在我把SB2按钮按下时,QF3有时会跳闸,但又不是每次都跳,实在找不出原因,按照以上各位的建议,我考虑换一个大点的空开再看看,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