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6):
在看程控投切逻辑图时,看到一个符号,就是外面一个长方形,里面是一个小长方形,请问各位前辈这个符号是什么含义呢?或者谁有其他的火电程控投切的逻辑图呢?谢谢啊

网友A:
我也不清楚。
但看“与”“或”的画法,不知采用的是什么标准;或者,可否根据原理去推断。

网友B:
图形画法比较怪,非标准?根据“与非”“或”的画法,像是“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C:
不清楚,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