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电机

楼主(2012-05-16):
各位大侠,我现在要选一个电机,带动传送带,要求启动10秒停15秒循环工作,请问怎么选啊?传送带2米,步进电机可以吗?

网友A:
如果不需要定位不必用步进;

楼主:
需要定位,检测到产品--->电机停约15秒(产品上涂胶)--->启动电机--->检测产品--->电机停15秒。。。。。  所以要频繁启停

网友B:
没什么特殊要求,用普通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C:
认同楼上们的主张

网友D:
2米长的输送带,步进电机要好大的了,再者步进电机的速度慢了点。
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加二个位置开关,这样用多段速控制更理想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米长的输送带,步进电机要好大的了,再者步进电机的速度慢了点。
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加二个位置开关,这样用多段速控制更理想一些了。

用普通电机的方案成本会低点吗?大概能低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