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6):
如题,在线等,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检查输入和输出端接线,比如输出端对地了,电源输入不对了等都有可能出现报警的。

网友B:
Q61P是电源模块,旁边那个是CPU的模块,上面有型号,报警了可以用软件连起来诊断下,看报警代码是什么

楼主:
已解决了,因为第一次使用不熟悉,通讯换了好几台电脑终于可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报警清除内存,下载空程序,复位重新上电就好了,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