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6):
if(\\本站点\启动==1)
{
移动台=移动台+10;
}
if(\\本站点\移动台==170)
{
z轴=z轴+10;
}
启动按钮按下后,移动台开始移动,当移动台到170时,Z轴向下移动,但是就动了一下,这是为什么呢?z轴没有实现连续向下运动。急求知道的给点建议!!!!谢了

网友A:
因为:由于if(\\本站点\启动==1)条件成立,所以移动台的值加10就不等于170了,所以下面的判断不执行了。
if((\\本站点\启动==1) && (\\本站点\移动台==170))
{

z轴=z轴+10;

}
else

{

移动台=移动台+10;

楼主:
我那个程序移动台能移动到170那里,但是就是想要当启动按钮按下时,移动台开始移动,移动到170停住,然后,移动台上方的z轴开始向下移动,这个程序怎么编呢?我现在编的这个程序移动台能移动到170处,但是z轴就是轻微动了一下,也就是仅仅运动了10,没有实现z轴连续向下运动,这个该怎么实现呢?谢谢

楼主:
我那个程序移动台能移动到170那里,但是就是想要当启动按钮按下时,移动台开始移动,移动到170停住,然后,移动台上方的z轴开始向下移动,这个程序怎么编呢?我现在编的这个程序移动台能移动到170处,但是z轴就是轻微动了一下,也就是仅仅运动了10,没有实现z轴连续向下运动,这个该怎么实现呢?谢谢,你这个程序我试了一下,那个移动台不受启动按钮的控制了

网友B:
if(\\本站点\启动==1)
{
移动台=移动台+10;
}
if(\\本站点\移动台==170)
{
\\本站点\启动==0;
z轴=z轴+10;
}

网友B:
if(\\本站点\启动==1)
{
移动台=移动台+10;
}
if(\\本站点\移动台=>170)
{
z轴=z轴+10;
}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学一下C语言,你以后就可以看得懂了.

网友E(2012-07-24):
稍微学一些编程语言的知识, 就可以搞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