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6):
1.      27端子假如在5-12里设置0无功能是不是就无法制动停车了?
2.      如图运行和点动共用27端,导致点动也必须靠电位器调整速度,我想用32或者33端参数设置成点动,把点动的继电器2KA接到32或者33端子上面,不知道可行与否?
3.      27端子设为0无功能,12和18之间只要3KA闭合是不是调节电位器就直接电机运行了?

请给予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