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6):
(无正文)

楼主:
高性能电动滑台也称单轴机器人|线性模组:是由直线电机,直线滑轨,传感器(线性碥码器),伺服驱动器,铝壳所组成。

一:直线电机SIWONMOTOR(无刷直线伺服电机)特性:
1- 高推力(2350N)最高推力(8100N)  跟踞实际所需的力选择电机SW120-SW500
2- 行程可达到6M
3- 高速度(6M/S)
4- 低速(7.5μm/S)
5- 长寿命设计,电动机运动无摩擦(由一个磁轴和一个线圈体组成)
6- IP67水中粉尘也能运行
7- 安装维护简单-电机气隙要求低
8- 在同一磁轴上可按装多个动子并按要求驱动运行轨迹
二:直线滑轨
直线滑轨是电动滑台运动时内唯一内部接触部分。因此应根据实际实用的要求请注意已下几点
1- 运动平行度
2- 刚度要求
3- 摩擦系数
4- 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
5- 实用环境和频率
三:线性传感器(滑台实用开放式光栅/磁栅)
滑台的直线运动精度是由传感器控制。因为选择舒合的传感器至关重要,请注意已下几点:
1- 运行速度
2- 运行环境
3- 直线运行精度

高性能电动滑台与其它滑台的区别:
1-机械件方面:
齿轮传动;1,因为是齿咬合,存在反向间隙;2,精度的一至性很难保证;3,运行速度较低;4,长时间运行机械磨损较大;5,齿间咬合振动较大,容易造成轴承磨损,旋转轴断裂,且噪音较大;6,维护较多,等。适用于运行速度要求较慢,负载较重,行程较长等应用。

同步带传动:1,刚性差;2,容易磨损,断裂;3,精度较低;4,推力小,等。适用于低成本,轻型,高速等应用。

丝杆传运:1,行程较短;2,速度较慢;3,高精度丝杆货期漫长,且全行程精度一至性难保证,等。适用于精度要求相对较高,行程较短,速度较慢等应用。

2-电机方面:
步进电机:开环/低伺服刚度。限制力/速度。
平板电机:尺寸大,功率消耗高,定子/动子间应力较大有磁齿效应。
U形无刷电机:机械刚度弱,线圈散热慢,磁通量实用率低。
伺服/旋转电机:用在直线运动时要将旋转通过机械部件转换成直线运动。导至滑台尺寸较大/维护复杂。
高性能电动滑台选型:
1:高刚性电动滑台  2:高精度电动滑台  3:高速电动滑台  4:高速高精度电动滑台 等

高性能电动滑台参数:
SHF 16
标准配置   单位 参数
定位系统 mm 0.001(HEIDENHAIN LIDA 279)
额定推力 N 17
最大推力   *1 N 90
额定电流 A 0.51
最大电流   *1 A 2.7
最大加速度 *2 G 3.5
最大速度   *2*3 M/S 3
重复位置定位精度 μm ±0.5
最大可搬重量(水平) kg 5
行程 单滑块 mm 100-1300(100间隔)
双滑块 100-1200(100间隔)
力常数 N/A 33
反电势常数 V/M/S 11
电阻(线间)20℃ Ω 56
使用周边温度 ℃ 0-40
使用周边湿度 % 20-80(无结露)
备注: *1使用以下驱动器的场合可以输出最大推力 SHF16,以色列ELM公司驱动器
*2根据搭载负荷 ,运动方式有达不到的场合
*3根据行程长度,有达不达的场合
*4如需标准配置已外的行程,请和我们联系。

SHF 25
标准配置   单位 参数
定位系统 mm 0.001(HEIDENHAIN LIDA 279)
额定推力 N 80
最大推力   *1 N 340
额定电流 A 1.2
最大电流   *1 A 5.1
最大加速度 *2 G 3.5
最大速度   *2*3 M/S 3
重复位置定位精度 μm ±0.5
最大可搬重量(水平) kg 30
行程 单滑块 mm 200-1200(100间隔)
双滑块 200-1000(100间隔)
力常数 N/A 66
反电势常数 V/M/S 22
电阻(线间)20℃ Ω 8.4
使用周边温度 ℃ 0-40
使用周边湿度 % 20-80(无结露)

SHF35
标准配置   单位 参数
定位系统 mm 0.001(HEIDENHAIN LIDA 279)
额定推力 N 180
最大推力   *1 N 970
额定电流 A 2.7
最大电流   *1 A 14.4
最大加速度 *2 G 3.5
最大速度   *2*3 M/S 3
重复位置定位精度 μm ±0.5
最大可搬重量(水平) kg 60
行程 单滑块 mm 300-1200(100间隔)
双滑块 300-900(100间隔)
力常数 N/A 68
反电势常数 V/M/S 22
电阻(线间)20℃ Ω 7.2
使用周边温度 ℃ 0-40
使用周边湿度 % 20-80(无结露)
备注: *1使用以下驱动器的场合可以输出最大推力 SHF16,以色列ELM公司驱动器
*2根据搭载负荷 ,运动方式有达不到的场合
*3根据行程长度,有达不达的场合
*4如需标准配置已外的行程,请和我们联系。

网址:www.siwonmotor.com

网友A(2016-04-29):
还以为是图片呢,居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