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6):
一台4KW无牌子的变频器 逆变部分用六个IGBT管组成  工厂电工将电源线接到 UVW输出上  炸掉4只IGBT管  送修后将6个IGBT管全部换新 修复开关电源  更换上三路光耦  测量大电容  上电后正常   按启动键空载运行  三相电压平衡   驱动波形良好    一切正常   然后取下假负载接上2.2KW电机 一按启动键 立即炸IGBT管 求助咸工指点

网友A:
输出当输入接线,应不会烧开关电源。

楼主:
电源部分 18V稳压二极管 短路

网友B:
IGBT管更换的全新件?还是翻新件?你用万用表,电容表,耐压表,三种表进行对IGBG管测量了吗?你讲的情况六路驱动电压和波形都正常!那么可以肯正就是IGBT管的事!参数不够!!!

网友C:
楼上朋友说得已经很好了。可能是配件质量不过关。

楼主:
原机上IGBT管是25N120   换上全新的  本地买的8元一个  万用表测量好的   是否还需要配对 咸工在书中提到过大电容坏 也会炸机 有没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C:
这种市售管子,确实有质量不行的。我记得有4元和8元的,质量是两个档次。当然主电路的储能电容有否容量减小,也要检查一下。
严格配对倒不必要,但要挑选放大能力强的(测量中触通后,集、射极间电阻值小的)。

网友D:
8元的是拆机件

网友E(2013-09-23):
25N120 全新的管子 哈尔滨卖18元一个。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万用表测IGBT大家都知道,但电容表和耐压表该怎么测呢?

网友G:
可能是管子问题,我曾修一台机器,功率管炸裂,换全新管子带不了负载,无奈拆报废机功率管装上,一切正常。

网友H:
确实,IGBT质量问题炸了不少管还有光耦.仙童全新管很难买到真货.拆机管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