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6):
三菱75KW以安全运行半年 今天运行中突然报OC   拆开电机线 不报  一上电机线就报  检查电机线路都没问题   参数应该也没问题 都运行半年了  检查了驱动电容都没问题  求解答啊  摆脱

网友A:
拆开电机线 不报  一上电机线就报

仔细检查电机及线路

楼主:
检查过了 没问题
               啊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此事情  和你的差不多   变频报 警   检查  电机没事    换上另外新电机OK,旧电机是正常的~~~~待高手解决~~~~~我那是报   恒速过电流···复位变频后    报   加速过电流~~~~换电机以后没事~~~  待高手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此事情  和你的差不多   变频报 警   检查  电机没事    换上另外新电机OK,旧电机是正常的~~~~待高手解决~~~~~我那是报   恒速过电流···复位变频后    报   加速过电流~~~~换电机以后没事~~~  待高手解决~~~
正常,我碰到了好几回了,普通电机用变频拖动,时间久了,电机绝缘老化,漏电流大了,就会有这种现象,换电机就好了!
而且该电机用工频电源拖动又没有问题!
应该是偕波造成的绝缘老化的现象!

网友D:
4楼说的不错,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E:
建议查一下三相输出是不是平衡?

网友F:
看看电流传感器,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