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向各位请教下,现在用脉冲指令控制用于排线的伺服电机,排线距离是固定的,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坐匀速的往复运动。我是每次换向都重新发一个脉冲指令呢?(这样的话,2个脉冲指令之间的最小间隔时间是多少,要不要RST M8147之类的动作?)还是一直发脉冲途中统计D8140的脉冲数来发信号直接转向?(这样的话,统计脉冲数到了之后进行D8140的归零和换向,响应时间够不够吗,脉冲输出频率不能超过多少)
    希望各位指教啊,有什么其他好方法也可以说下,谢谢

网友A:
为什么样脉冲指令呢,脉冲指令无论是正转还是反转,都是那个口发脉冲,然后另外控制方向信号通断。
可以用定位指令,指定走多少个脉冲,这个方向信号指令会自动判断输出
FX1N的脉冲输出频率最高1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