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我是一个大学生,现在做一个设计,是一个配药控制系统,每次倒入一定量的药,接下来要用电子秤来称一下,看看示数是否对。电子秤是模拟量输出,要用到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可是我不知道在程序中怎么来编这段,就是比如我要倒入5g药,然后在电子秤上称下,是5g,就继续倒另一种药。三菱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我也看了,用FROM,TO 指令,应该有个比较指令吧,比如电子秤显示的示数是D0,那我用比较指令时CMP K5 D0 MI,这里的K5就代表我想要的示数,但是不能5g就是K5吧,应该有个换算关系吧。所以,谁能帮我解释下,谢谢。我说的可能很罗嗦啊,谅解啊!

网友A:
电子秤最大量程是多少,PLC模拟量模块的分辨率又是多少,比如电子秤最大称重4000克,PLC模块的分辨率是4000,这样PLC读出模拟量模块的数据假设是100,那对于得就是100克。如果最大称重8000克,模块的分辨率还是4000,那么读出100的数据就是200克了。

网友B:
如个加模拟量模块的话,还不如加个电子称的表头,更实际简洁,PLC直接接收表头的开关量信号,所有计算由表头搞掂

网友C:
就是一个比例关系,电子称的量程对应PLC中转换的数值范围

网友D:
plc不是有专门的称重模块啊,你可以看看它是怎么转化的啊

网友E:
直线对应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线对应关系;
同意你说的!

网友G:
理论与实际的差别!

网友H:
用称重模块,QQ464531278,台湾永宏山东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