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如题  本人现在开始接触自动化工业  目前在入门阶段  看了一下E3Z B61的说明书  还是不懂怎么调节  (会用  但是不知道上面两个旋钮是什么意思)  望大侠们不吝赐教啦  小弟在此谢谢啦  越详细越通俗越好哈  谢谢谢谢。。。

网友A:
一个是调距离,一个是调输出状态。

网友B:
用手感应光纤头,距离随感应,这样就会有输出指示灯点亮。然后调整旋钮看输出灯就知道了的。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 回答 我知道怎么用 我就是想在客户问我的时候我该怎么向他解释这两个旋钮的功能 回2楼兄 那个“L  D”是输出状态吧  你说的状态是指 NPN  和  PNP 么
那“MIN”和“MAX”就是距离咯 哪个是远  哪个是近呢    谢谢啦

网友C:
楼主  NPN和PNP输入类型是产品的型号决定的,不是产品上面的“L D”开关来决定的,MIN和MAX的意思如楼上所说
画圈圈就是“LD”转换开关的作用

网友D:
楼主一点资料也不看啊

网友E:
一个是调距离,一个是调输出状态